在PADS2007中如何走差分线呢?

楼主(2008-10-28):
新手请教各位高手,在pads中如何走差分线呢,我已经在规则中设置好差分对规则了,但在走线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两根差分线一起走呢,以保证他们之间的间距。谢谢!

网友:
要到PADS ROUTER中才能走差分线.

楼主:
谢谢指点,去找点资料看看先!

网友(2011-11-01):
不能打过孔,拉线过程中其他的鼠线都不见了,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