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预拉线的删除

楼主(2008-10-28):
预拉线可以在.pcb文件上直接删除吗?
我想在已铺好的一根导线上再串上一个元器件,于是我在.pcb文件上直接加入了这个封装,可是怎么将它串入到这跟导线上去呢?我想直接把这根导线的预拉线删了,再自己手动铺这根线,这样好把这个元器件串上去,这样可行吗?具体怎么操作?
我用的是protel 99 se

网友:
你手工改一下你添加的元件的网络,让它与预拉线成并联的样子,布线时不理那一根预拉线.不就可以了?

最好是在原理图里添加那个元件.再更新一下PCB,是最好的方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预拉线留在pcb图上不影响PCB板的制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拉线留在pcb图上不影响PCB板的制作吧?

  不会影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拉线可以在.pcb文件上直接删除吗?
我想在已铺好的一根导线上再串上一个元器件,于是我在.pcb文件上直接加入了这个封装,可是怎么将它串入到这跟导线上去呢?我想直接把这根导线的预拉线删了,再自己手动铺这根线 ...

编辑此鼠线两端的焊盘属性为无网络,增加一个元件,手工无网络布线即可

网友:
楼上的方法都可行,但是不建议这样做,电路图和板图应该保持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不太好,这样做的话连接焊盘的那根导线就变绿了,影响视觉。

网友:
增加网络名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