栅格设置?

楼主(2008-10-28):
display 和 design 一般多少比较好,有什么比例关系没?
我一般都1mil,没问题吧?

网友:
建议他们成倍数.

网友:
在我们公司,你要是用I的栅格走线,会被老大骂死的. 呵呵。。。。。。

一般走线和间距是 5:10  6:9(这是最常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一般都用5:10

网友:
我所在的公司一般用的是0.01:0.01毫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说详细些?

网友:
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格点;
在预布局放器件时,一般用25:50,布线,铺铜时用5:50mil或5:25
不过在在处理BGA芯片时,要根据BGA脚距来设置,这样有利于FANOUT.再就密度高时,可用1mil,此外的,一般都会用5的倍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呵呵

网友C:
除了高密度BGA会设置1mil外

常用设置都是5/10,6/12,6/9

摆放元件时可设置50

网友:
呵、、、、
又学到东面了,谢谢!

网友(2008-12-02):
引用 网友C:
除了高密度BGA会设置1mil外

常用设置都是5/10,6/12,6/9

摆放元件时可设置50

是说grid X/Y的设置吗?这么设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
这些个玩意儿都不好学啊,自己自学真是费劲.没人教! 就算是遇着高手了还不晓得从何问起啊.各位大哥哥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