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如何同时拉两个差分线

楼主(2008-10-28):
pads中可以象allegro中那样可以同时拉两条差分线的吗?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的吗?急呀!请高手帮帮我呀!你们是怎么保证差分线的间距的呢

网友:
好像不能这么做

楼主:
那请问楼上的兄弟是怎么做差分线的呢,能否告诉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
设一下规则可以实现,在router里

网友:
两组差分线是不可以一起走的 一对差分可以 我可能是看错了 呵呵 不好意思
在router里面,鼠标右键 select net  ,按住ctrl,然后选择你要走的两组网络 比如 USB +和USB-,选择这俩网络后, 你右键 里面就有make different net 就可以了
如果想设置规则,就在菜单栏的 VIEW   ---project explorer ---net object 下的 differential pairs下面找到你刚才设的网路 ,然后 Ctrl +Q

网友:
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