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legro软件如何实现BGA封装的扇出?

楼主(2008-10-28):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在allegro中如何实现BGA封装的扇出,我找了许多资料就是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请高手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2009-02-09):
    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还没找到!呵呵,希望有人来帮一下

网友:
    Route--->Fanout By Pick ,若要使用默认设置直接点选要扇出的元件,要修改设置右键选Setup--->SPECCTRA Automatic Router Parameters

网友:
    试过了,不行,有这个告警 。在自动布线器里面也试过,出来的过孔乱七八糟的

网友:
    不知道你散不出的情况!!
    出问题最多的是孔没定义好,你可以试试开始时整板只设BGA里用的孔!然后试试扇出

网友:
    应该不是孔设置的问题,我在别人电脑(装的是16.2版本的)上就可以扇出的很漂亮。

网友(2011-04-30):
    你的路径里有中文或者空格,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1-05-30):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尝试解决中

网友A:
    问题已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上次我就碰到个,不要有中文就解决了!

网友:
    我扇出时孔的位置不在四个Pad的中心,这个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解决

    请问,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吧

网友(2011-10-20):
    知道怎么扇出,不过感觉扇出的有点问题,不晓得怎么取消扇出了

网友(2013-07-28):
    有人解决了却不说,太挫!!!

网友(2014-06-11):
    解决的能说下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
    ********************有BGA 的情况 下,要先进行 fanout操作,扇出操作 *******************

1. 因为BGA表面里面不够空间 布线 ,所以要打过孔到内层引出 ,也就是扇出

  先将BGA 设立 进状线区域(参考之前的约束区域设置),进状线都为设为8mil, 强制让这个区域的扇出控制在8mil

b 将physical > Region  区域内的过孔,控制在VIA60_35_95

C   扇出 设置,
PCB Router  > Fanout By Pick >处于该命令下,右击 > setup > 设置 扇出的一D属性。

    d 创建 fanout
        选择Via : Net Default (按照默认的网络规则,也就是约束区域的设置)

f  点击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