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的接法

楼主(2008-10-28):
做一个液晶屏的驱动板,用到一个FPC的插座(0.5mm pitch,60pins),是翻盖的(盖子的上下都有触点),想问一下,FPC上裸露PIN的一面应该朝上还是朝下,插到插座里面去呢?

网友:
不是吧,一般的FPC座子有一个夹片,那上面应该是没有触点的,只是起固定的作用,如果两边都有的话,看夹片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可以设计成与它相反.

网友:
本人刚好有个项目也是用到60PIN的FPC座,同样是翻盖式的,只不过触点在下面,但盖子上看上去好像也有触点,其实仔细一看并不算是触点,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2009-05-03):
上接式和下接式两种,很好区别的

网友(2019-10-08):
那要搞清楚是不是上下接触还是单面接触的

网友(2020-03-05):
要上接触和下接触,还有上下接触的

网友:
FPC座子有上接和下接两种

网友:
    这种fpc是上下接的,但上下触点位置不同,自行评估使用哪一面合理,通常用下触点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