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板子在走线过程中,一些配对线在打via换层时,打的两个via间距可以设吗

楼主(2008-10-28):
求助:请问板子在走线过程中,一些配对线在打via换层时,打的两个via间距可以设吗

网友:
可以的,如下图:

楼主:
请问你说的那个在哪个里面找,

请问你说的那个在哪个里面找,

网友:
走线状态下 右键 选择孔类型 最后一个选项SPACING

楼主:
还想问一下,可以在没有走线时把所有的对线via spacing一起设好吗

还想问一下,可以在没有走线时把所有的对线via  spacing一起设好吗

网友:
设一次就OK了

楼主:
明白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