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测试一块板子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10-28):
    今天测试一块板子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问题!
有a板b板2块板
a输出amclk,lrclk,sclk,data
    b输入以上信号
通过转接线连接这4路信号(其他连接管脚均为地)
    发现的问题是:
连接好转接线
不管怎上电 b板均不能正常工作
    但是带电插拔转接线就可以了
这可能是什么缘故导致的呢?

网友:
    链接好再上电,就是B板不能正常上电,是因为A板的信号已经灌到B板的IO口上,B板的芯片不能正常上电。

    而A板,B板都上电以后,你再把线插上,这个时候不会出现IO电压倒灌的情形,所以可以正常工作。

    说明你的IO接口隔离不是很理想。

楼主:
    一般应该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在接口上增加244就可以了,OE信号b板内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接口上增加244就可以了,OE信号b板内控制
    244是啥器件
    ??

网友:
引用 楼主:
    244是啥器件
    ??

    74系列的,总线驱动,对于楼主这种情况使用这种器件是最有效的

网友:
    怎么没地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244是啥器件
    ??

    接口驱动芯片~可以进行电压转化,不过LZ可能不需要~

网友:
    我认同他的观点就是总线驱动的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