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與ORCAD

楼主(2008-10-28):
為什麼要先在pads中刪掉改變了的元件,orcad生成的網絡表才能倒入了?這問題困擾小弟很長時間了,希望各位高手幫幫小弟,小弟不勝感激!

网友:
不删也可以导入的。

只是不太明白你要表达的意思

楼主:
就是在修改原理圖後,要先在PCB中把相關的刪掉,才能把修改原理圖修改的部分倒入
非常謝謝您的回答。

楼主:
補充,小弟用ORCAD畫原理圖,PADS畫PCB
修改原理圖後,生成新的網絡表,倒入網絡表後PCB中沒有改變。各位大哥這是什麼原因啊?

楼主:
自己頂了,COMPARE  ECO  就可以了

楼主:
如有需要的再上轉具體步驟

网友:
orcad 你是怎样用COMPARE  ECO的,它是导出一个网表,再导入PCB中的,不知楼主是怎样做的,能否加上转换步骤

楼主:
在ORCAD中对电路图的修改,如增加元件等时,通常需要更新相应的PCB Layout.另外就是在新产品设计中,当新产品是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时,通常也只是在原理图中作小部分的更改,然后通过原理图与PCB的同步来进行更改,也缩短开发周期.
具体方法:
    1.打开现有PCB Layout 文件,然后选中此设计的所有零件封装,将其保存在库中。
    2.打开原理图文件,(当然是ORCAD中打开了),输出网表(PADS格式)。
    3.在PADS中新建一个设计,导入ORCAD中输出的网表,无任何错误后保存此PCB文件。
    4.打开原来设计好的PCB Layout文件,先择TOOLs\Compare/ECO Tools 弹出比对对话框。原始文件选择当前文件;新设计文件就选择刚才导入网表的那个PCB档案。输出选项选择产生ECO文件,设置好ECO文件的路径后名称后按RUN.
    5.比对完成后,关掉设计文件。重新打开原有的PCB Layout文件,选择导入 ECO文件,然后选择刚才产生的ECO文件,导入PCB。
    6.导入PCB后,PCB文件中的网络连接就与当前原理图设计中的一致了。
虽然在Compare ECO Tools里面也有 asc的比较,但是必须用PCB文件比较才能顺利通过,如果是asc文件会出现ECOGEN failer。本人也不是很明白,希望大家能够指教。

网友(2008-12-05):
楼上的,这样是不是百分百可以呢?

我也是用spb15.7画原理图,pads2007画pcb

网友:
谢谢taiyang

按着你的说法搞定了,太谢谢你了

网友(2009-03-09):
感谢taiyang 的帖子,我以前也是只用logic和pcb layout做东西。这还是头一次用orcad和pcb layout用

网友:
其实我建义用一套的软件有好处的,特别是拼板分板布线之前的工作LOGIC和PADS配合是不容易出错的,不过LOGIC功能是有点单调,感觉

网友:
呵呵,每次我都是先在pads中把连线删除,然后重新导入,麻烦死了,今天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