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设计RS-232的延长电路

楼主(2008-10-28):
电脑RS-232串口延长设计:
发送端:RS-232转RS-485差分延长150M(RS-232只能用到TXD,RXD,GND)。
接收端:RS-485转RS-232输出接负载。

网友:
150M的长度比较长了,应用的环境是什么,有什么干扰吗,数率要求多大(9600波特);接受端是个什么设备,能够独立供电吗?

楼主:
1.150M是比较长,但我贴的那个图片能传300M(别家的宣传页).
2.波特率控制在9600bp/s或更高一点都可以的.
3.双绞线传输.能在远距离时也能使用RS232的控制器.再加上是另一个产品的延申.
4.接受端是可以连接带RS232的产品,两端的的电源是独立的(5V/2A).
5.工作方式:RS232-RS485-RS232.
6.此工作方式需不需要编程呢?

网友:
软件事先是小事,你有没有考虑驱动电流是多大,如果传输150M线路损耗是多少,感觉这才是关键,对端设备的信号检测灵敏度是多少呢?
地线的问题,如果你用485传输,浮地也是可以的,没地线没问题。

楼主:
你好:
      你有没有RS485转RS232的电路图.
      我的构想是:RS232-RS485(电路图已有)-150M双绞线延长-RS485-RS232
      波特在150M时能达到9600kb/S.
      两边带电源:5V/2.0A
      因RS485是用差分对传,没有地是可以的.

网友(2008-12-24):
RS232->RS485->20mA电流环 <=>20mA电流环<-RS485<-RS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