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孔問題

楼主(2008-10-28):
各位高手vias 與stitching vias 的區別啊?
小弟現正畫塊板,要發出去了,但現在不知道那些過孔是stitching vias 那些Vias.希望各位高手幫幫忙!

网友:
via是指走线过孔,在走线过程中添加的过孔,没有网络;stitching vias是指元件过孔,有网络属性的,如果是走线过孔,而又没走线与之相连,当有大量的这样过孔时,你删除其中一些,其它有时会也会自动跟着删除,而stitching via就不出现这情况,除了这个,没有什么区别.
想要区别的话,当然要用filter啦!

楼主:
三樓的朋友,我覺得你說“"via是指走线过孔,在走线过程中添加的过孔,没有网络;”不對,因為走線過孔都會有網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