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关于毛刺的问题

楼主(2008-10-29):
希望高手不吝赐教.代码如下
module CA1(clk,CA_code,order1,order2);
nput clk;
  input[3:0] order1,order2;
  output CA_code;

wire G1_out;
wire G1_add;
reg[10:1] G1='b1111111111;
assign G1_out=G1[10];
assign G1_add=G1[3]+G1[1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G1=G1<<1;
  G1[1]=G1_add;
end

wire[3:0] x,y;
wire G2_out;
wire G2_add;
reg[10:1] G2='b1111111111;
assign x=order1;
assign y=order2;
assign G2_out=G2[x]+G2[y];
assign G2_add=G2[2]+G2[3]+G2[6]+G2[8]+G2[9]+G2[1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G2=G2<<1;
2[1]=G2_add;
end
assign CA_code=G1_out+G2_out;
endmodule
  时序仿镇如附件,首先我是个新手也是第一次遇到毛刺问题听说组合逻辑会出现毛刺,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代码会有毛刺(我这里指的是毛刺产生的原因)不过我加了个D触发器后把毛刺消了.可是在设计时不应该是出了毛刺找消的办法,因该是怎么样不让它出毛刺,我希望高手们能给我点建议,在这里谢谢大家了先.

楼主:
没有高手在吗?

楼主:
哎这里的人气不是很旺呢!

网友:
order1,order2的输入波形如何??

楼主:
order就是2个命令1=4,2=8.

网友:
是不是竞争与冒险啊,

网友:
一看你的代码就知道一定会存在毛刺,毛刺的产生不一定就是竞争冒险,还有可能是亚稳态等原因,但是你的代码很明显有问题,首先你应该明白阻塞和非阻塞的区别,在时序中一般采用非阻塞语句. 还有建议你书写代码的规范性,难道你不感觉你的代码很乱吗?

网友:
毛刺是竞争产生的干扰输出叫毛刺;

解决办法:
1;发现并消除互补变量(比如A*/A);
2;增加乘积项;
3;输出并联电容(几pF到数10pF);

网友:
毛刺是竞争产生的干扰输出叫毛刺;

解决办法:
1;发现并消除互补变量(比如A*/A);
2;增加乘积项;
3;输出并联电容(几pF到数10pF);

哈哈,你的代码我看不来;只会点VHDL;
希望上面的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2025-06-24):
    学写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