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与电压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8-10-29):
如题想问一下频率与电压有什么关系,个人理解应该没有关系,如射频信号电都很低,但是想复位信号频率很低,但是电压却比射频信号高。但是我感觉不论任何信号他的所有电器特性都应该是有关联的,不知道何解,谢谢

网友:
频率是时间的感念,电压是空间电势差的概念。
广义相对论把这两者统一起来

网友:
频率与电压的升降速度(摆率)有关。假如是三角波的话,表现会更明显。

楼主:
!!频率与周期有关,
上升沿速度没关吧,毕竟还有保持时间呢。
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好像是没关系,也可能像
楼上版主说的广义起来可能有联系,
不过谢谢楼上二位,让我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

网友:
我是这样认为的,对于高速信号来说,传输的时候,考虑的“频率”应该是它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对应的时间的倒数。而不是整个波形周期的倒数。例如过冲,跟保持时间没啥关系,应该是由上升的摆率决定的。

网友:
    频率和电压虽然没有直接关系,但两者却存在必然联系,一般来说,信号频率越高,电压越低,电压越高,频率越低。

网友:
    低电压传送会有利于信号在更高的频率下保持完整性

网友:
    低电压传送会有利于信号在更高的频率下保持完整性
 总结得太好了

网友:
    过来学习,怪不得都是低电压 高频率呢 今天才知道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各位朋友解答, 小弟在此受教了
       不过频率是周期的倒数,不是说频率越大,信号高速越复杂,这个时候所说的时钟上升沿有关。

网友(2010-07-19):
    低电压传送会有利于信号在更高的频率下保持完整性
引用 网友A:

   将电压和时间联系在一起的是斜率,假如高速信号采用高电压传输,首先就要求驱动器有非常陡的斜率。比如10Gbps的信号,上升沿为30ps,如果高电平是1.5V,则斜率是40V/ns,但假如高电平是15V,则斜率是400V/ns,很显然对驱动器的工艺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此外功耗跟电压和频率均成正比,整个链路的功耗增加相当惊人。此外,高电压将会进一步造成串扰,PI,EMI等诸多问题。

网友:
    以前心中也有这样的疑问,今天终于懂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