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做封装的时候,椭圆孔是怎么标注的呢?

楼主(2008-10-29):
大家在做封装的时候,椭圆孔是怎么标注的呢?在做钻孔焊盘的时候,如果圆形孔的话可以直接用一个数值标注;例如:孔为120mil直接标注为120即可。
那么如果是椭圆孔的话该怎么标注呢?例如:40x60的孔怎么标?
allegro中标注的数字只有3位啊

网友:
要弄清楚一个概念

椭圆孔和槽孔是不一样的!工厂很难做出椭圆孔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