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层板如何改成4层板

楼主(2008-10-29):
6层板如何改成4层板,我以前画了个6层板,现在要改成4层板如何设置

网友:
我有一点资料,是多层板改成两层板,我没有时间过,希望对你有帮助

有的powerpcb文件不能由正常模式下减层,我告诉大家一种由多层板减为两层板的方法:
第一步,在Setup下的板层定义中,将GND及VCC的层定义(Electrical Layer Type)为No Plane,OK退出;
第二步,在Setup下的Pad Stacks中删除所有盲埋孔,OK退出;
第三步,在Setup下的Display Colors中将顶层和底层关闭,只留中间两层;
第四步,进入ECO模式;
第五步,鼠标右键,Select Traces/Pins;
第六步,鼠标右键,Select All;
第七步,在setup下的Drill pairs下删除所有的钻孔对;
第八步,菜单栏File下选择Export,保存,在ASCII OUTPUT对话框中点击SELECT All,不选PCB parameters;
最后,powerpcb下建新文件,import刚存的那个文件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试试去

网友:
如果有盲孔的板子又要怎么改呢?

网友:
这个试过了感觉还行 不知道POWERPCB5.01的版本能否用这个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