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6.5问题?

楼主(2008-10-29):
我以前一直用protel99se,最近在学AD6,现在原理图做好了不知道怎样才能导入到PCB文件,以前99的时候一直在用PCB同步器,现在AD6找不到这个功能,请高人指点一下,最好说的清楚一些.谢谢!!

网友:
要先新建一PCB,把原理图和新建的pcb档放在“同一个工程”里,SCH中Design才会出现"Update PCB...",再按提示操作

楼主:
是放在一个工程下的,还是没有

楼主:
刚截的图片

楼主:
没有看到这个选项

网友:
把Pcb的名字改成跟电路图一样。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怎么改?谢谢!

网友:
你自己建一个工程,再把两个托进去试试

楼主:
我用另存的方式把名称都改过来了,还是不行,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另存的方式把名称都改过来了,还是不行,郁闷.. [/quote/]
  是不是你的汉化的 时候出问题了啊 !

  你用99SE先建立一个文件,再用AD打开试试!!如果还不行就可能是你的汉化的时候出问题了 !

网友:
yihafewu正解,你没有建工程或者叫项目(project)。你要建一个project,然后把你的原理图文件和PCB文件加到刚才建的project里,就可以update到PCB文件了。

网友:
如图才是“pcb工程文件”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已经搞定了,辛苦了.

网友:
。。。。没有保存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