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PADS的BUG吗?

楼主(2008-10-29):
最近在操作的时候,软件经常会自动关闭,出现的错误如下附件,不知道各位有没遇到过呢?知道的请告诉小弟一声了,小弟在次先谢过了呢!

楼主:
请大侠帮忙呀1怎么都不在的吗?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呀1

楼主:
说明一下,我用的是2007的。

楼主:
重装一下会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楼主:
兄弟们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吗?

网友:
我的是2007 也有这个问题,但是不经常发生,应该是BUG吧,或许盗版的都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说下发生错误的过程吗 前后的操作,有没有规律。

网友:
我在别的地方看到的!不会加附件,自己打了 没有图!
  这是2015错误!使用pp时,当你改一个网络多数是电源等多电路的网络时,当你更改(如加粗),会自动跳出软件。
    我们可以这样做:把这个由问题的文件导入到自动布线软件中,在router中操作,你会发现多了一条pp中没有的线,我们把他删了!再保存一下再在pp中打开就可以继续布线了!

网友:
设计进行到一段时间按快捷键:I

可以解决此问题。

盗版软件没破解好的原因。

网友:
有些时候i没检查出任何问题,布线等操作也正常,就是不能导出任何版本的asc文件,一导就挂掉,而且也不能跟logic进行联接(2017错误)。这要怎样才能解决?

网友:
还有在PADS Router中用着用着,就会弹出一个什么运行时间错误的提示,,然后自动关闭!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情况,不知是不是软件版本和系统安装的问题

网友(2008-11-28):
这是常有的事,要注意经常保存,经常整理数据库

网友:
我遇到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管点确定,或者是关掉都会关掉软件.我有几次文件没有保存都要重新画.

网友:
这也可能是你违规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