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线路

楼主(2008-10-29):
请问不规则线路走出来之后,怎么用格点来调它们之间的间隔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油吧,我们一起奋斗

网友:
什么叫不规则线路?

网友:
是不是设置好栅格的间距,然后看格点有多少,再算出间距的意思啊!
我新手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