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出问题了求救!!!

楼主(2008-10-29):
我原先排好版的PCB准备进去修改但是打开就显示 Acces violation at address 0c787D12 in module 'ADVPCB.DLL' Read of address 0000000F  的错误提示然后就进不去了..只在文件夹里PCB进不了而且   PORETL也关不了只可以用任务管理器关是了几次都不行

网友:
你最近是不是 装其他的软件了啊?! 我的也有这问题的,先开原理图再开PCB看看可以不可以吧

楼主:
EDA软件没有装.原理图可以开的就事编辑的PCB进不了了

楼主:
今天又试了画到把网络手动连好铜皮保存再打开就这样了
2 我画好铜皮用在网络里CLEAR ALL NETS 画铜皮每点一个焊盘联铜皮出去铜皮只走在焊盘上出不来..我要上手动画铜皮随便化怎么设置?
我画出的铜皮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EDA软件没有装.原理图可以开的就事编辑的PCB进不了了

  不是 EDA的软件也对他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试了画到把网络手动连好铜皮保存再打开就这样了
2 我画好铜皮用在网络里CLEAR ALL NETS 画铜皮每点一个焊盘联铜皮出去铜皮只走在焊盘上出不来..我要上手动画铜皮随便化怎么设置?
我画出的铜皮这样了13409

   你看看你的铜箔网络的rule,看看他和其他网络的间距设定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