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xdatabook 的用法

楼主(2008-10-30):
1,如图,DXDATABOOK封装应关联什么选项呢?
2,我做的BOOK能放原理图SYMBOL,但是打包出错,也导不到EXP中去,提示是找不到PART,书上讲的是用DXDATABOOK中的PKG—TYPE对应封装的, 我填写了库中有的封装名,为什么还导不过去呢?
3,DXDATABOOK放元件,是不是在DX打包时自动生成以PART NUMBER为名称的PART呢?这样的话如果导成功到EXP里面后,就可以用元件服务功能导到中心库里去做成元件了,是不是这样的呢?

网友(2009-06-23):
缺的是part干嘛用封装对应,用DEVICE。

网友:
device对应part,symbol对应封装,可以用中心库的输出pdf查看所有part的详细信息,symbol有目录区别的,比如同名的symbol在不同的目录下是有区别的,注意你的part在哪个目录下,做数据库的时候symbol最好加上目录前缀,避免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