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转PADS的问题

楼主(2008-10-30):
请教各位OGIC层次电路原理图转到pads的时候可否将各张电路图部分分别以不同颜色分开或是不同电路部分的元件自动摆放到一起.方便PCB布局时移动?好像听到有人说过这个功能,但不知道如何操作.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可以,先将LOGIC和PCB链接起来,在LOGIC中选择要打散或要放到一起的元件,然后在PADS中的菜单TOOLS中有项Disperse Components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