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逻辑分析仪

楼主(2008-10-30):
现在导师想要买个逻辑分析仪 请问各位买什么样的好了 品牌 型号 注意事项

导师现在 没说价格

主要用途是

1. FPGA的调试

2.高速ADC(120M/S,16bit)板的调试。

谢谢!

网友(2009-04-24):
好像有100m,200m,300m,500m,我上次问了周立功的价格有1000左右的(好像是16通道100m的记不清了) 有5000左右的 有8000左右的,国外的应该要贵一些,打电话问一下销售就可以

网友:
“好像有100m,200m,300m,500m”
什么意思?“m”是什么单位?

我们这边用的agilent MSO,16个数字通道对于普通的FPGA调试也够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示波器吧

逻辑分析仪都在万级别的吧

网友:
由需求选择逻辑分析仪
zlg的逻辑分析仪适合学生学习,好一些的要安捷伦或泰克的

网友:
是逻辑分析仪,是一个盒子一样的东西,数据从usb传到pc然后再平常pc上分析;可在网上搜索致远电子,周立功逻辑分析仪等关键字,100m,200m,300m,500m指的是通道带宽MHZ,周立功的LA1016逻辑分析仪是980元,广州赛格有周立功的柜台,我上次问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