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之后,发现要么出现N多DRC要么就是铜层只剩下一个框框,请问哪位帮忙解决下?谢谢

楼主(2008-10-30):
    在表层覆铜之后,发现要么出现很多DRC,因为铜层没有躲避,要么就只剩一个框,但是没有铜皮,请教下,谢谢.附件是我的覆铜设置.

    这是覆铜之后,只剩下铜皮的框了,就是高亮那个框,但是没有铜

    这是覆铜之后,只剩下铜皮的框了,就是高亮那个框,但是没有铜

    这是我的板子.

    这是我的板子.

网友:
    單位先換一下,沒有人layout用mm的,先換成mil再説

楼主:
    换过MIL的....但是换过没用..还是一样的....而且要不停的删除再重新敷,...这样才有一次成功,,,,因为板子是12层的...这样覆铜十分的麻烦.....

楼主:
    我用15.5的时候也同样出现这个问题.......看来是它一直存在的问题.......哪位高手帮忙下....

网友:
    你铺的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啊,修理一下铜皮就应该好了吧

楼主:
    敷的是动态的.......修理下铜皮???怎么修理?

网友:
    我以前也经常出这个错误,你用的是哪个版本?如果是16.0可以这样做:点选铜皮的框,右键update symbol就可以了。还不行的话就查看out of date shapes。铺铜用z-copy较快! O% f5 K! Z8 A7 R
    2楼的是不是没用过mm画板?单位最好统一,不要经常转换,那样会多出好多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16.01.........用了update symbol....成功两次....一次没成......谢谢......

网友:
    第一個帖圖裏面的參數全部修改為0,因爲按照你目前的參數你的SHAPE避開的間距是15MIL,這樣很多SHAPE會完全避掉,當然鋪不上銅了,另外SMDPIN也請設置成全接模式

网友:
    使用過好几個Allegro的版本,都几乎沒出現過樓主的情況,鋪這么大塊銅不管怎么設置都應該有看到shape才對,一定是操作的問題。建議樓主上面的設置都不要設,默認就好,把你覆铜后出現DRC的圖片給大家看,再來看你那些做法不對,再去修改相應參數會比較有針對性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