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升压电路咨询

楼主(2008-10-30):
哪个高人知道里面二极管怎么起到蓄流作用的?3Q

网友:
应该是电感的作用吧!

楼主:
我觉得不是电感的作用,前面已经有一个电感啦!

网友A:
楼主的电路是升压到12V的成熟电路吗?如果是,能不能给个完整的啊?

网友:
还想问一下这种电路空载会怎么样?

楼主:
是12V升压到18V的电路,LP4前端就是12V输入,D17后就是18V输出了。空载没有问题啊!哪位帮忙分析一下D17的作用啊!做蓄流二极管怎么蓄流?

网友B:
这个2级管不是储能的,是防止电流倒灌,就是MOS管关断的时候,保证二极管后面的电容流向是负载,而不是电源内阻。

网友C:
我觉得楼主是不是错听人发音了,是续流吧,而非蓄流!D17是续流二极管,在《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一书里,有关并联开关型稳压电路说得比较清楚了,找来看看吧。版主说的挺好的。

VCC上接的电感它应该是滤波用的, 多半是一个磁珠,从功能上说应该起不什么储能作用,只是滤掉电源的高频成分,让VCC有一个更干净的电压输入。

网友:
同意斑竹意见

楼主:
感谢KOMPELLA的回复,是续流,我打错了哈!书上的确讲解的很清楚,太感谢了!

网友:
34063很便宜的,资料也很多。

网友:
我感觉是防止后面的电流倒流的作用吧

你的电路后面是不是还连接有其他的电源,看样子是防止后面的电源给他充电或者是起到防止电流倒灌的作用

网友:
我也感觉是防止倒灌的
如果续流具体如何解释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楼主是不是错听人发音了,是续流吧,而非蓄流!D17是续流二极管,在《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一书里,有关并联开关型稳压电路说得比较清楚了,找来看看吧。版主说的挺好的。

VCC上接的电感它应该是滤波用的, 多 ...

那个电感很重要,利用PWM控制DC/DC内部的switch,进而控制电感的充放电时间。
至于是升压还是降压,主要看电感的位置。

网友(2008-12-04):
下载几个datasheet看看吧,随便网上可以搜很多关于开关电源的模型资料。都是基本的DC-DC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路是升压到12V的成熟电路吗?如果是,能不能给个完整的啊?

这个电路是datasheet上的原图,自己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高人知道里面二极管怎么起到蓄流作用的?3Q

这个是boost电路。电感电压+电源电压所以就升压了;这里的电感电压就是反向电动势,哪里来的,PWM控制器调节产生的,接通断开,这时候电感就会产生方向电动势在PWM断开的时候和电源电压叠加所以就升压了,电感电流通过二极管续流。Vout=VI*[T/(T-TON)]

网友(2009-01-21):
觉得像是限流、稳压的作用!

网友(2009-02-27):
是续流二极管,这个电路太熟悉啦。使用时要注意以下问题:
1、6脚的电压需要很稳定,最好加个稳压电路;
2、L4电感需要用带磁屏蔽的功率电感,辐射很大的;
3、D17最好用高速的稳压二极管,用封装较大点,好些,如ss16的;
4、C39脚的电容是调DC-DC频率,如果频率太低,效率会很低的,往往芯片会很烫的;
5、最好联调R32、L4、C39,使1脚输出没有自激、振荡问题,L4没有啸叫问题;
6、后面应为有部分反馈电路,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
这东西,自己做实验啊,根据自己的需要,改电路。可以变成很多种输出电压的。我就用5V升过12V。看你做什么用的了。

网友:
那个电感很重要,利用PWM控制DC/DC内部的switch,进而控制电感的充放电时间。
至于是升压还是降压,主要看电感的位置。
引用 网友D:

不否认PWM的控制作用,有一点疑问是芯片的那个管脚是对PWM的控制。
楼主的电路图看上去是一个开关电源,我们知道开关电源的切换频率很高,哪么PWM的控制是否为持续的?

楼主:
应该是持续的哦!

网友(2009-04-03):
蓄流是电感的任务...........跟二极管没有屁关系

网友(2009-05-20):
MC34063!!!这个东西好低价啊,可要是没有用好你的完了,我以前用一个标准线路加个NPN管做一个18V升到75V的电话处线电路,做好了一调!那高次谐波好好差啊,电话里没有话音了,只就高频杂音.后来改了一非标准的线路,多用了一个NPN小管,反馈从7管,少了高频杂音.

网友:
晕倒,回了两次!!!

网友:
了解这个电路,首先要明白电流通过电感时是电压超前于电流,另一个就是反向电动势的产生,当高电平从左到右流过时,由于反向电动势会产生左正右负的电压,这个电压经二极管给C充电,当低电平时,相当于电流是从右流到左边的,所以电感是右正左负,由于二极管的反向截止,这个电压会与C的电压叠加,所以在C上会产生比输入电压高的电压而形成升压作用,不同的电感量大小,产生的反向电动势是不同的,有时比输入电压高好几倍甚至十几倍,具体计算工式请查看附件,另外要指明的是,LZ的电路中是没有稳压的,空载与带负载时输出电压是不一样的,当然输入电压不稳输出也会改变,MC34063的稳压取样好像是PIN 5,(可能图的不完整吧,我是看不到取样的反馈分压)

网友:
    用34063作升压电路呀?

网友:
七楼说得对,二极管是防止倒流的,电源电压和电感的电压叠加给负载供电。当SC到底的时候 靠后面的电容给负载短时间的继续供电。

网友:
还是不太懂!

网友:
二极管是起到防电流倒灌作用:因为芯片有一定的占空比,在导通时电流从电感流到二极管,将能量储存下来,最后输出信号;电感的大小决定了占空比的大小

网友:
呵呵,搞清楚了哈

网友(2009-07-24):
电感是升压
二极管是防到灌

网友(2009-08-30):
该电路是个升压电路,2极管整流用的,应为你的电路升压出来的电压的交流电压,所以要变成支流电压,从电路上看应该是可调电路.

网友:
感觉34063很不稳定。

网友:
二极管的作用是续流,防止电流倒灌作用;
前面的LP4应该是磁珠;
调整电感位置来决定电压的升降。

网友:
我晕
这个基本的BOOST电路
1脚对地有个三极管,相当于开关
二极管 在开关关断的时候向后面提供电流 续流

网友(2009-12-21):
    这个二极管作用的确是防止输出端电容上电压进行回流的。DC/DC电路用电感储能元件做升压电路的,当芯片一脚导通对电感蓄能时,一脚电压相当低几乎等于0,这个时候需要切断电容回流电压,在储能结束后一脚关断,这个时候积蓄在电感中的能量才能释放到电容容当中,完成升压。

网友:
    D17是不是稳压二极管啊,稳压到18V的?

网友:
    我想应该是保护电源IC,防止电压倒灌,烧坏电源IC!仅供参考!

网友:
    二极管只是单向导通作用,防止高电压回灌.电感是蓄能作用,它是交替工作状态,(蓄能与释放)

网友(2010-05-07):
    这个应该是开关整流的作用吧。

网友(2010-07-13):
二极管没有存储能量的功能,因此不存在蓄流这个说法。这里的二极管起到一个隔离的作用,boost升压就是一个能量转换问题。电感的能量通过二极管转给电容后,如果没有这个二极管隔离,电容能量又会转给电感这边,那不是震荡电路么?怎么升压呢?我的理解是能量不断地转到电容一边,使其能量累加起到升压作用。

网友(2010-09-02):
这是典型的boost电路,书上很多资料

网友:
我觉得楼主是不是错听人发音了,是续流吧,而非蓄流!D17是续流二极管,在《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一书里,有关 ...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2010-10-20):
这不是稳压管吗 ?正向看成二极管, 电压反向就是稳压

网友:
L4才是他的储能电感

网友:
CE12取值太大会出现问题。这里应当是输入的电容是输出电容的5倍

网友:
顶一下,挺好的哦!

网友:
是续流二极管吧,我的天才。我这么多年还没有听过蓄流二极管

网友(2011-01-04):
回复 楼主:

电感上的电流不能突变的理念。
在MOS沟道打开时,VIN经L4,MOS到地的形成一个通路,但此时D17反相是截止的,L4上的电流增大。在MOS沟道关闭后,由于L4上的电流大小和方向不能突变,与D17以后后面的大电容和负载形成通路,L4上不能突变的电流继续向向负载的电容充电,维持负载的电压。
L4上电流的大小与MOS管上的开关时间比例即占空比相关。开的时间越长,电感上电流越大,在MOS管关闭时充电电流就相应越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面的电感是滤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的不错!

网友:
典型的升压电路

网友:
起的稳压作用,负载电流比较小

网友(2011-03-09):
我觉得这个二极管是起整流的作用

网友:
这个图应该是升压的DCDC,这个二极管也不是续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是用在BUCK降压DCDC电路中当MOS开关管关断时提供电感放电回流路径的;在升压DCDC电路中这个二极管的主要作用是隔离的作用,防止输出端的高电压通过电感流回输入端!!

网友:
那个电感很重要,利用PWM控制DC/DC内部的switch,进而控制电感的充放电时间。
至于是升压还是降压,主要 看电感的位置。这个比较权威

网友:
我觉得在DC-DC升压电路,那个二极管主要是防止电流倒灌吧

网友(2011-04-08):
看看boost电路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
学了好多,谢谢

网友:
蓄流和续流,挺起来很有意思,查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7楼说的对

网友:
,d:\1.bmp
我来个权威的解释吧。。。。看了这么多帖子,没一个说到点子上面。。
楼主的原理图上的牵扯到开关电源的一个基本变换是 Boost变换,即升压变换Step-UP Transformation。
MC34063是很多开关电源厂家必选的IC,便宜。。。。
这个电路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MC34063里面有一部分PWM电路,其控制着一个MOS管的基极,这个MOS管一端是PIN1脚(可以想象为三极管集电极),另外一端连着地(可以想象为三极管发射机),PWM高电平的时候MOS管开关打开,整个回路就会给电感充电,当PWM是低电平的时候,IC内部的MOS管截止,这样电流就会向负载端流去,但是基于电感的特性,此时电感的极性会反转,这样叠加电源的电压就会升压输出。
那这个二极管什么作用呢???电路上面大家看,电压升高了之后,能量全部存在了电容CE12上面,这样实际上当PWM高电平的时候,能量基本来自CE12。。。
二极管是防止电容的能量回流。叫为续流二极管。
还有一点就是,输出电容需要很大,因为在IC内部MOS管截止的时间内,能量全部是由电容提供的。。。

网友:
升压拓扑开关管导通时二极管是木有电流的,二极管的作用是防止开光对电容短路,所以叫做“续流”二极管应该是不正确地,个人见解,错了别说我误导你

网友:
回复 网友E:

学习了!谢谢!

网友:
很简单的电路

网友(2011-05-16):
D17应该是个续流二极管吧 但是我很少见到这样接法的 学习下

网友:
正半周电感储能,电流方向从左到右。负半周电感放能,电流不能突变,电流方向从左到右通过续流二极管输出

网友:
个人觉得楼主去看看开关电源设计相关的书吧,一个简单的boost系统。

网友:
当MC34063内部的开关管断开时,电流经电感L4和二极管给输出电容充电,同时给负载供电。
当MC34063内部的开关管导通时,二极管截止,负载靠输出电容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2级管不是储能的,是防止电流倒灌,就是MOS管关断的时候,保证二极管后面的电容流向是负载,而不是电源 ...

Agree

网友(2011-06-15):
在这个电路中,二极管起到稳压作用,一般升压电路的负载能力不是很大。

网友:
给SC提供一个稳定的工作电压

网友(2011-07-29):
续or蓄流,差很多噢!

网友:
讨论的好激烈,,

网友:
    嘿嘿不懂 看热闹

网友:
    续流用的,开关和电感同时作用,
With the PFET on, the input supply charges COUT and
    supplies current to the load via the series path through the
    PFET and the inductor. Current through the Inductor ramps
    up linearly and the output voltage increases. As the FB voltage
    reaches the upper threshold, which is the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plus 10mV, the output of the comparator
changes from low to high, and the PGATE responds by turning
the PFET off. As the PFET turns off, the inductor voltage
reverses, the catch diode turns on, and the current through
    the inductor ramps down. Then, as the output voltage reaches
the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again, the next cycle starts

网友:
    随便看下

网友(2011-12-27):
    U6,1脚拉电流的时候L4蓄能(激磁),D17反偏。U6,1脚断流的时候D17正偏导通,电源电压和L4的自感电势(先前的激磁能量)相加向D17续流,并向C充电(蓄能升压电容,在D17反偏时提供能量)和负载供电。升压的能量就是电源电压和L4激磁的时间及自身电感量。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续流的作用吧

网友:
    VCC上接的电感它应该是滤波用的;
    2级管是防止电流倒灌,就是MOS管关断的时候,保证二极管后面的电容流向是负载,而不是电源内阻

网友:
    楼上的见解没有错,确实不是续流的作用,一般续流是二极管是接在电感的输入端然后一段接地,这样的接法只是防止电流逆向

网友(2014-09-26):
    此处的二极管不是续流作用

网友:
    严谨的讲二极管的作用是“平滑”。电感是储能的作用。

网友(2018-01-23):
升压二极管,隔离用的

网友(2018-02-24):
查缺补漏了!

网友F:
续流~~你这图没有画错???一般大电流的都用的MOS管,两个,如果一个就是用个二极管,负极接地,电流多地到正极~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续流~~你这图没有画错???一般大电流的都用的MOS管,两个,如果一个就是用个二极管,负极接地,电流多地 ...

你没画错,这是升压的,没仔细看,升压的也是续流,怎么个续法呢,在电感放电的时候二极管单向续流,来提升电压的~~放的地方不一样效果也不一样~

网友(2018-03-28):
VCC上接的电感它应该是滤波用的, 多半是一个磁珠,从功能上说应该起不什么储能作用,只是滤掉电源的高频成分,让VCC有一个更干净的电压输入。

网友:
看一下这篇文档,写得很详细。

现代电力电子技术基础 第5章 DC-DC

网友:
    boost电路原理啊。。。。https://baike.baidu.com/item/boost%E5%8D%87%E5%8E%8B%E7%94%B5%E8%B7%AF/478213

网友(2018-10-22):
    看贴必回,表示尊重!

网友(2019-01-14):
    只有电感电容才有储能功能。二极管是放置反向电流。

网友(2019-03-25):
二极管防止倒灌,同时起稳压作用。

网友(2020-09-19):
    就是单项导通作用,电感充能后,实现单项导通。

网友:
    这个二极管是截流作用的,当升压芯片打开时,电流从二极管给电容充电,电感充能,当升压芯片关断时,电容开始放电,二极管阻断电容放电给升压芯片这边,不够的电流由电感继续提供,往复如此,保证电压电流恒定

网友:
当芯片里面的脉冲发生器输出高电平时,1脚2脚的晶体管导通。电流从L4的左边流入,从L4的右边经过芯片1脚2脚到GND。由于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这时电感开始储能。
当芯片里面的脉冲发生器输出低电平时,1脚2脚的晶体管截止。这时电感中的能量和电源的能量叠加后经过二极管输出,给电容充电同时并向负载供电。这就达到了升压的目的。这是根据楞次定律中通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的原理实现的。

网友:
    前面电感只是滤波的吧

网友(2024-12-10):
    二极管不是续流作用,而是利用单向导通的功能,当sc输出为0时,D17的2点为0电压,由于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后级电容的电压均大于0,此时会出现电流倒灌,二极管就是避免该事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