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怎么进行ERC检查?

楼主(2008-10-30):
一直是把protel中的工程转到,AD中,现直接在AD中画了原理图,却找不到ERC检查了,上来问问,知道的解答一下啊。

网友:
改名字了,现在叫做“编译”,在最左侧的栏里,项目名称的上边点右键,选择“编译”。

网友:
英文是 Compile 你的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