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RC报告文件上的错误

楼主(2008-10-30):
PCB图进行DRC检测
选择其中Clearance Constraints Max/Min Width Constraints Short Circuit Constraints 和Un-Routed Nets Constraints 这几项(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我是自学的protel,尚不熟练,请指教!谢谢!)
结果如下:
Processing Rule : Width Constraint (Min=10mil) (Max=10mil) (Prefered=10mil) (On the board )
   Violation         Polygon Arc (6033.874mil,6670.183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6019.943mil,6665.654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6006.011mil,6661.126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992.08mil,6656.597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
More than 120 violations detected. DRC stopped!

网友:
地的规则违背了你的规则设置,把Min=8mil一下就可以了。另外Max最好在30mil以上)

楼主:
谢谢指点!
我把规则改了,新的问题出现了……还请再帮我看看!
Processing Rule : Width Constraint (Min=8mil) (Max=10mil) (Prefered=8mil) (On the board )
   Violation         Arc (5794.822mil,4170.178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15mil
   Violation         Arc (4932.201mil,5212.855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12mil
   Violation         Arc (2558.006mil,6528.006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40mil
   Violation         Arc (1769.887mil,6846.113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18mil
   Violation         Arc (2561.373mil,3711.373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30mil
   Violation         Arc (6674.519mil,3869.968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50mil
……
More than 120 violations detected. DRC stopped!

网友:
还是同样的问题啊 哎!!只不过超出了max

网友:
楼上正解,max设置的太小了。

网友:
总结楼上两位的话:
你出现的问题是——你实际画的线超出你的规则里设置的范围
你的设置是:线宽min=8mil max=10mil Prefered=8mil
你实际的宽度有15mil
                            12mil
                            40mil
                            18mil
...

楼主:
谢谢大家哈
我的问题似乎比较浅薄
我再仔细摸索摸索
假以时日,争取提出更具难度的问题

我把设置的max得改成80mil了……
终于没有报错了

可是,max这么大合适么?
如果DRC检查没问题了就可以交厂家做板子了吧?
第一块板子,希望一切顺利啊……

网友:
Max和Min只是你规则限定的一个范围(这样方便检查一些定性的错误),而不是实际制板所用,实际制板 是用的你 所规定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