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画禁止区,怎么没有,困惑啊,求解

楼主(2008-10-30):
见题啊,在软件自带的previewbrd.pcb上面可以画出来,我自己建个新的,就画不出来,有什么设置要求么?求解啊,在线等=.=!
以上
谢谢!

楼主:
把图弄的看,你看,出现 Add keepout ,一点OK,什么也看不到

楼主:
...上不了图,出现add keepout  设置好了,之后,一点OK,就什么也没有,是什么原因,帮小弟解答下好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颜色设置?

网友:
在layout中,选择setup/display colors setup,然后在顶层及底层的配色方案中更改keepout的颜色(不要跟你的背景色一样,否则就被覆盖了),这样就可以看到禁布层

楼主:
恩颜色都是黑的看不到,呵呵,改了就看到了,谢谢!

网友:
哈哈

果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