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覆铜时安全间距如何设置

楼主(2008-10-31):
小弟刚学pads2007,请教各位大侠:
在对整块PCB进行覆铜时,如何设置铜皮与走线、元件焊盘等之间的安全间距

网友:
铜皮与元件焊盘之间的安全间距应为0.2毫米 与走线之间的间距为0.13毫米 我说的是深圳市神速强电子制板厂的要求

网友:
深圳市福强电子制板厂的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要看板的要求来决定,一般情尽量不要太密较

网友:
多方面决定 制板厂能做的最小间距有要求 要求大于该间距,如果地方足够 越宽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