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封装问题求救

楼主(2008-10-31):
2W  1W电阻的封装分别用AXIAL0.4-1.0中的哪个?0.4-1.0具体指电阻的什么参数?
  另外有那位知道LED灯贴片的封装形式?

网友:
封装一般都自己做,LED的封装我用过0805的。

网友:
老兄,难道你要在一块板上用 贴片灯 和 直插电阻?
AXIAL0.x  这是插件电阻的封装,我想如果你用的LED是贴片的 ,那么电阻应该也是贴片的
你仔细问问你们是要用那一种,而且通常贴片电阻才与功率有关
AXIAL0.3 中 0.3是指的电阻的长度
如果是要贴片电阻 那么封装形式通常为 : 1W 的电阻 封装形式2512
贴片电阻的封装形式表示的是电阻尺寸    2512尺寸: 6.4x3.2
贴片灯就像楼上说得那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