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 SP2布线时有避让和自动推挤功能吗?

楼主(2008-10-31):
原来用allegro画板的,感觉不是很爽。现在想改用DXP,不知布线时有避让和自动推挤功能没?请赐教!谢谢!

网友:
有,如果是原版 ,那么默认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头布块板试试,如果用好了,就不换软件了。

网友:
有这个功能,在TOOLS--PREFRENCES里 有

网友:
奥,99SE里也就有这个功能的呀;在DXP里,Tools-Preferences面板,Options,Interactive Routing,选择下拉Push Obstacle(翻译起来就是“推挤布线”的意思啦)即可

网友:
请教各位高手protel里有推挤过孔的功能不,在哪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99se里面有,Tools-Preferences面板关,  Options,Interactive Routing/Mode选择下拉Push Obsta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