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输出封装时出错

楼主(2008-10-31):
现有一个板子,想把它所用的元件库输出,但是只有一部分输出了,另外一部分有如下错误,请问是怎么回事

ERROR: Symbol is missing a refdes.
sop48 being dumped.

  sop14-d being dumped.

ot-23c being dumped.

x2-0508 being dumped.

网友:
在做封装的时候,没有refdes是不能保存的。你查看一下这几个封装有没有refd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