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中不规则焊盘无法调入的问题

楼主(2008-10-31):
我按照网上的方法在allegro中做了 一个不规则的shape命名为st96_96,然后又做了一个稍大点的不规则shape命名为st100_100.在pad时调用了这两个pad。
然后在allegro中调用这个pad时一直报错
见下:

请问谁能解释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谢谢了

网友A:
把这个shape零件放到你库路径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shape零件放到你库路径下

谢谢
果然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