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怎么画LED的两个斜三角

楼主(2008-10-31):
初学Capture,请教前辈!

在part endit中怎么画LED的那两个斜的三角 我画了好一会 找不到怎么画!! 谢谢

网友:
直接画线就可以呀

直接画线就可以呀--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添充颜色

楼主:
用画多边形可以画出二极管形状 也可以画出那两个斜的三角 但是那样画出的size太大
根本不像发光二极管。 中间颜色直接solid就可以

大小根本不配啊

网友:
同问!  我试了试,没搞定.

高手来啊....

网友(2009-05-12):
    shift可以帮你,snip去掉

网友:
    画三角形时:画线时用"polyline",同时按"SHIFT"键可以改变走线方向,
    画三角形OK后,右键选择三角形,选择"edit properties",然后在出现的对话框中,Fill 栏选择"SOlid "  ,点击OK,三角形填充OK.

网友:
    6楼的说的不错,就是这样。

网友(2009-07-06):
    原來如此 感謝

网友(2010-01-10):
    干嘛自己画呢,库里有,直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