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盘问题

楼主(2008-10-31):
刚做了一个贴片焊盘并保存了。但偶只能在allegro中打开、调用这个焊盘,而不知道如何去查看当初制作此焊盘时的各尺寸数据。请各位指教,谢谢哦~~

网友:
用工具里面的编辑焊盘可以查看一下数据

网友:
用Pad Designer打开,就可以看到最初的数据。

网友:
tools--->padstack---> modify design padstack....  点那个焊盘 然后在右边的窗口中点edit按钮 就可以看到了。

比较方便,可以在设计的时候就直接修改。

楼主:
嗯,楼上的方法非常的方便,谢谢~~

网友:
谢谢,的确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