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添加元件库

楼主(2008-10-31):
我建立好了元件库,在里面也画好了封装元件。可我不知道怎么把他们存储了?哪位高手告诉我一声?谢谢了!

网友:
在Project中选择你的元件库,然后点菜单栏 下面的一行的 保存 图标就可以了

网友(2010-12-01):
路过3 L4 P- Q! u$ P, Z-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