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的线路布线问题

楼主(2008-10-31):
电路要布成对称的,有两个电路布在同一个板上,一般是怎以做的,在原理图上是只画一个电路,在PCB里面COPY一个,还是在原理图上图两个相同的电路?
对称的电路是直接镜像过来吗???

网友:
在电路图中,这个适用多通道设计,也就是同样的电路有多份。在pcb中布线不能直接镜像,除非你想把两个电路放在板子的两面。 在AD SUMMER 08中有这样的功能: 根据一块电路的布局布线情况去复制另外一块电路的布局布线情况。也就是说,你只需要布局布线其中一个电路,另外一个可以自动复制。

楼主:
也就是说一般要从新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