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啊?99se的

楼主(2008-10-31):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两个成为出现我已经新建了文档要打开设计却出现这个提示

网友:
哈哈,你不想懂得,我不想知道。

网友A:
你有没有转成功啊?99不能直接打开gerber文件。用CAM软件打开。

网友:
因为打开时不是PCB文件呀,如果打开这个窗口是别的如打印,还是检查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没关系的,只要下次关文件时,注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转成功啊?99不能直接打开gerber文件。用CAM软件打开。

我看也是這樣

楼主:
操作失误好像,现在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1-05-19):
PROTEL导入GEBER文件很困难的 确实。。。

网友:
    PROTEL可以导入GEBER文件的,先新建一个新PCB文件,打开,然后file/import,可导入GEBER文件,一点都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