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元件的时候光标老是跑得很快,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08-10-31):
点击元件的时候光标老是跑得很远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是每个元件都会
这个是正常的 光标

网友:
你绘制封装时偏离坐标原点太多

网友:
按是因为你画元件封装的时候没有设置参考点,元件封装画好后一定记得要设置参考点.

楼主:
能不能说说怎么设置啊,,我不会哦
不是每个都会哦,只是有个别

网友:
这是99SE的截图,其它高版本的设置大同小异

网友:
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