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Q仿真问题

楼主(2008-10-31):
这是接实际负载时候的仿真波形,请问红色的是Buffer delay waveform 还是Drive waveform?蓝色的是Receive waveform?

IBIS模型中的Test  load是外加的,还是在IBIS模型中已经有了,而不需要外加?

我们通过仿真可以得到Real Drive waveform吗?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红色是driver
蓝色是receiver

网友:
这个图应该不牵涉到驱动端还是接收端。
就是一个test load波形(buffer delay)、
一个real load波形

网友:
那个是接收,你在仿真的时候不用设置吗?
自己仿出来的东西应该自己知道吧!!

网友(2010-06-29):
你那张仿真图上有图例的,哪种颜色代表什么信号,这个是你在仿真的时候设置的啊

网友(2011-11-06):
踏实的走好每一步,每一天

网友(2012-07-01):
从波形上看,2楼是正确的,红色是多次反射的波形,合符Drive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