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可以走等长线吗?

楼主(2008-10-31):
    地址数据32位等长线,如何走,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可以。

    论坛里面有教程。

不要这么懒。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63-1-2.html

网友:
    可以
PADS Router

网友:
    这个方法不是很好,要象ALLEGRO那样,设置好距离就直接走线,有哪位高人知道啊!!?

网友:
    在PADS Router 里面,先直接走线,然后选中Net,右键Tune就行了。用这个方法要注意一点的是,在走一般的线时间距要控制好,不然蛇形线是走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