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画原理图时如何添加元件库,请哪位高手指点,多谢了

楼主(2008-10-31):
小弟是cadence新手,在画HDL时发现原来默认的原理图库没有要用的元件,不知道该如何添加,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添加库的步骤如下:
1.运行【Project Manager】,然后打开你的工程文件
2.之后在【Project Manager】界面上点击【Setup】,弹出【Project Setup】对话框,你就能看到添加库的选项,直接添加即可。
3.建议你用OrCAD,我最初用的是HDL,实在很麻烦,后来改用OrCA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