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入门问题

楼主(2008-11-01):
不好意思在这里向各位老师请教一个入门的问题,如附图我在打开DSN原理图时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对话框,里面有4,5个选项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索性我一个也没选但做好的原理图也能正常生成网络表和导入pads,但我一直就没搞清楚这几分选项卡项分别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另外我用的是10.0版本.多谢各位了!

网友:
还是没人回贴令人沮丧

网友:
还没人回贴我还就不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哪个打开都可以的,这些都是capture软件包含的相对独立的软件,只要你规范画图就可以输出网络表的。

网友:
首先感谢edatraining的回贴.
就是不太熟Orcad,现在我们画板的原理图都是台湾设计的,总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我就在想是不是这里选择的不对,还请这位XD帮忙说下这几个软件包都有什么差别.多谢了

网友(2009-01-01):
你要是真的不懂,就把那些选项在狗狗和谷歌里面搜索下,里面的答案讲解的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