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与铜皮,Copper,Copper Pour的区别与用法

楼主(2008-11-01):
请教高手,LAYOUT 中,COPPER, COPPER CUT OUT,  COPPER POUR,COPPER POUR  CUTOUT。用法有什么不同啊,都怎么用?
谢谢!

哆啦@梦 -2 在论坛问题是可以问,但是最基本的东西要自 ...

网友:
COPPER 这个铜.是死铜.不会避开别的网络.
COPPER CUT OUT 这个这个铜就是上对上面的COPPER挖铜.
  COPPER POUR 这个是灌铜.它有自开别的网络.LAYOUT推荐用这个.
COPPER POUR  CUTOUT 同上.
   高手高手.  都被你吓走了.多看点书

网友:
最基本的东西!

网友:
解釋得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PPER 这个铜.是死铜.不会避开别的网络.
COPPER CUT OUT 这个这个铜就是上对上面的COPPER挖铜.
  COPPER POUR 这个是灌铜.它有自开别的网络.LAYOUT推荐用这个.
COPPER POUR  CUTOUT 同上.
   高手高手.  都被你 ...

COPPER 这个铜是完全铜皮,死铜是isolate copper (孤铜)。

网友(2009-02-09):
高手都忙著賺錢哪有時間裡我們勒..

网友:
回答的是很好!

网友B:
在PADS中,大面积覆铜有3个重要概念:
Copper(铜皮)
Copper Pour(灌铜)
Plane(平面层)
这3个概念对应3种的大面积覆铜的方法,对于刚接触PADS的用户来说,很难区分。
下面我将对其做详细介绍:
Copper表示绘制一块实心的铜皮,将区域中的所有连线和过孔连接在一块,而不考虑是否属于同一个网络。假如所绘制的区域中有VCC和GND两个网络,用COPPER命令会把这两个网络的元素连接在一起,这样就有可能造成短路了。
COPPER CUT表示在上面介绍的实心铜皮建立挖铜区。

Copper Pour:灌铜。它的作用与copper相近,也是绘制大面积的铜皮;但是区别在于“灌”字,灌铜有独特的智能性,会主动区分灌铜区中的过孔和焊点的网络。如果过孔与焊点同属一个网络,灌铜将根据设定好的规则将过孔,焊点和铜皮连接在一起。反之,则铜皮与过孔和焊点之间会保持安全距离。灌铜的智能性还体现在它能自动删除死铜。

COPPER POUR CUT:在灌铜区建立挖铜区。比如某些重要的网络或元件底部需要作挖空处理,像常见的RF信号,通常需要作挖空处理。还有变压器下面的,RJ45区域。

综上所述,Copper会造成短路,那为什么还用它呢?
虽然Copper有它的不足,但它也有它的使用环境。例如,有LM7805,AMC2576等大电流电源芯片时,需要大面积的铜皮为芯片散热,则这块铜皮上只能有一个网络,使用copper命令便恰到好处。
因此Copper命令常在电路板设计的早期使用。在布局完成后,使用copper将特殊区域都绘制好,就可以免得在后续的设计过种中犯错。

简言之,在电路板设计过程中,此两个工具都是互相配合使用的。

支持!: 5.0 反对!: 5.0
支持!: 5 反对!: 5
学习了

网友:
介绍真专业,街上卖菜的都能看的懂!!

网友:
呵呵,多谢楼上夸奖!

网友:
这个标题被哪个改了,坦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不是卖菜的 我也看懂了 哈哈 jimmy 知道的就是多啊 很羡慕

网友B:
这个标题被哪个改了,坦白。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改的。

网友:
本帖收藏了!

标题改得好,有些提问不知所云,没有信息量!现在一看就知道帖子主题了

网友(2009-03-31):
回答真的很专业,连外行人都看得懂

网友:
教程看一下也可以理解的,呵呵

网友:
回答的真好。。

网友:
新手还是要多看教程,多实践啊

网友(2009-05-12):
解析的太棒了,谢谢!!!!!

网友(2010-05-07):
Copper表示绘制一块实心的铜皮,将区域中的所有连线和过孔连接在一块,而不考虑是否属于同一个网络。假如所绘制的区域中有VCC和GND两个网络,用COPPER命令会把这两个网络的元素连接在一起,这样就有可能造成短路了。

网友:
JIMMYT版主回答的真好。。

网友(2010-06-08):
菜鸟们其实看完书有时候还是很迷茫,非常感谢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受教,连我这个打杂的也看懂了

网友(2010-07-08):
介绍真专业

网友(2008-11-01):
COPPER 这个铜.是死铜.不会避开别的网络.
COPPER CUT OUT 这个这个铜就是上对上面的COPPER挖铜.
OPPER POUR 这个是灌铜.它有自开别的网络.LAYOUT推荐用这个.
COPPER POUR  CUTOUT 同上.
   高手高手.  都被你吓走了.多看点书

网友(2011-05-05):
    一个死的 一个活的

网友:
    介绍的很通俗易懂!赞!

网友(2011-08-03):
    初学pads,长见识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PADS中,大面积覆铜有3个重要概念:
Copper(铜皮)
    Copper Pour(灌铜)

    太好了

网友(2011-09-23):
引用 网友B:
    在PADS中,大面积覆铜有3个重要概念:
    Copper(铜皮)
Copper Pour(灌铜)

    flood all 与fast flood,hatch all 与fast hatch的区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PADS中,大面积覆铜有3个重要概念:
Copper(铜皮)
    Copper Pour(灌铜)

    诚如jimmy 所说 及时大电流的 一定范围内同一个网络时候 也可以用copper pour吧 还有就是得设置覆铜优先等级吧?如果用copper 和copper pour 混用 也是同样得设置覆铜优先等级吗 ?

网友:
    这个很专业。。。也MARK一下

网友(2011-12-09):
    快三年的帖子
时空穿梭了

网友:
    KEEPOUT不是挖铜吗?

网友:
    顶一个!以前还真没有弄动过,因为不让做有铺铜的板子,,,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2012-06-10):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改的。

改的好!
一下就被我在google上搜到了!
高手就是不一样,最简单的问题,都可以比别人答的更有广度和深度。
吉米好样的!

网友:
    10楼正解。但是还有点没有说清楚,COPER更适合于电源管脚(电源IC, OP的供电管脚),功率器件的管脚的铺铜。用于修改电源管理单元与功率器件,或是散热的地方的中小面积的铺铜。

网友(2012-07-13):
引用 网友B:
在PADS中,大面积覆铜有3个重要概念:
    Copper(铜皮)
Copper Pour(灌铜)

    你好,Jimmy!如果cupper的铜皮区,使用copper cut out出一个矩形,那么这个矩形区域在做出板子后,是空心的,还是实心的(如果是实心,改矩形的铜皮是不是没有了吖)?还有铜皮,金色和绿色的,又怎么做出来?

网友D(2013-03-28):
引用 网友B:
    在PADS中,大面积覆铜有3个重要概念:
    Copper(铜皮)
Copper Pour(灌铜)

    四层板中,我想用copper在底层画一个正方形铜皮属性是地,然后打上地孔,为芯片散热,芯片在表层,第三层电源层和第二层地还用做什么处理吗,我没做什么处理?我看到有的人solder层铺的copper地,很奇怪。还有按照我的做法板厂做出的板子会把底层这块散热铜皮裸露出来吗?我们把它想做成裸露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四层板中,我想用copper在底层画一个正方形铜皮属性是地,然后打上地孔,为芯片散热,芯片在表层,第三层 ...

    不会裸露出来。

    你需要用copper在底层画一个正方形的铜皮后,在相应的solder mask bottom也要相应画一个。这样才会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裸露出来。

    你需要用copper在底层画一个正方形的铜皮后,在相应的solder mask bottom也要相应画一 ...

还要在bottom层copper一下?必须吗?为什么之前画过的板子只在solder mask bottom层画了板子做出来也是裸铜,而且他在power层也铺了一块copper,没必要吧?

网友(2015-05-08):
Jimmy是我学习的对象

自己还是太浮躁了  要扎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