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颜色设置问题:

楼主(2008-11-01):
我在进行元件制作的时候,想给它添加颜色为黄色的丝印;
按着如图所示的设置,却还是看不见丝印,什么回事啊?

另外在编辑元件的时候,鼠标放到工作区里面去的时候,就隐藏了,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啊,没遇到过,关注中

网友:
把 visible only 前面的钩 取消, 然后把第26层,silkscren Top设置成黄色..
应该可以看的到...

网友:
少说一条,还要把 silkscren Top 后面的 那个复选框的钩点上

楼主(2008-12-05):
谢谢wangsong117

解答 ,好像作用不大,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