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der 36*2 ??

楼主(2008-11-01):
请大家给小弟个方法:; g, d" m; M1 u4 d) }
protel dxp中要用这个header,但是没有,自己建个库却又不知道实际的封装尺寸,大家给个办法。谢谢!

网友:
假如你指的是双排针的话,市场上有100mil间距,50mil间距,1.25mm间距,2mm间距等型号,其中最常用的是2.54mm间距,也就是100mil间距的类型。 该元件位于:miscellaneous connectors库中,最大的为30×2的型号,建议你在这个元件的基础上改一个 36×2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