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nection是什么

楼主(2008-11-01):
图中过孔和过孔见的连线什么意思?有用吗?(涉及到的过孔都是AGND网络)

网友:
cadstar 如果要routing,必須先用add connection將pad和pad之間用NET連接,然後近Embedded Router或是PREditor XR內做routing的動作,如果沒有做此動作時,是沒法變成routes。
這些NET你可以將其設定名稱及電性(CLOCK,VCC,GND,SIGNAL),做routing時也比較好區分,或是鋪銅時用來選擇哪些pad需要與銅面鋪在一起

楼主:
这些过孔之间还需要布线吗?

这些过孔是不是用来连接两面的敷铜?

网友:
這些pad或是via都可以用來連結各層的電性
比如你要畫八層板,但是由於走線問題,有些線必須走在內層,則這些PAD或是VIA可以將電性帶到內層
這些PAD或是VIA如果是用來鋪地銅時,當然也是可以連接TOP/INNER/BOT的所有地銅pad

看你是怎麼使用的,可以將這些net從schematic trandfer to PCB,這樣就會將這些NET都帶到PCB上

或是也可以直接將component擺好後,直接用"Add Connections"的功能,直接將你需要連接的PAD用NET連接起來
層數少,線路少的板子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做,會比較快

楼主:
谢谢ken666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