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设定不同的网络打不同大小的孔

楼主(2008-11-02):
请教:如何设定不同的网络打不同大小的孔

网友:
setup-〉constrain里,先给要打同样大小孔的网络分配到一个组里(利用physical中的attach property、nets那一项哈),然后再set value里建立规则,最下面ADD该网络组对应的过孔并建立相应规则,最后将规则和网络联系起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