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如何在PCB板上添加Logo

楼主(2008-11-02):
如何在PCB板上添加Logo.请大虾赐教!

网友A:
有一个转换的软件,把图形转换成pads可以导入的格式,就ok了
不过可惜我现在手头上没有这个软件,帮不上你,你可以上网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转换的软件,把图形转换成pads可以导入的格式,就ok了
不过可惜我现在手头上没有这个软件,帮不上你,你可以上网搜一下

还是要感谢你的支持!

网友:
用BMP2ASCII或者BMP2DXF,转制成PADS能够接受的格式就好了。网上有软件的下载google一下就好了。

网友B:
群共享可以下载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共享可以下载到。

谢谢!请问是哪个群呢?

网友(2008-12-02):
我公司电脑上有,明天给你传上来

不过你用的时候首先把彩色变成单色,还要在里面设置你要转换出来的LOGO大小;然后专程.DXP格式,用pads导进的时候它类似一个元件,你变换它的层,再拷贝一下,然后回到你要导入LOGO的PCB环境中编辑里面选择粘贴就可以了

网友:
在PCB上添加LOGO的工具

我已经放在资源区上了

网友:
这个贴子里面介绍的很详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25-1-2.html
这个贴子里面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转换的软件,把图形转换成pads可以导入的格式,就ok了
不过可惜我现在手头上没有这个软件,帮不上你,你可以上网搜一下

这个软件是BMP2ASC.EXE是在DOS下运行的!

网友(2011-06-07):
不错的 还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