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蛇形走线

楼主(2008-11-02):
大家在用allegro进行走蛇形线时,

是不是先用Add connect (F6)走线,再用Delay tune来改为蛇形线啊?

那么对一条要求要走蛇形线的鼠线,怎么设置后就可以按自已想走的方式进行蛇形走线呢?

还有,差分走线怎么走蛇形线啊?

差分线能不能走蛇形线啊?

网友:
蛇形走线不能有直角的,
怎么走都行,只要你能拐的出来,拐的漂亮,合乎要求

网友:
蛇形走綫不是怎麽走都行的,有限制的,上下擺動的幅度有限制,太大了會影響的波形
另外,差分信號可以走蛇形。

网友:
如果有必要 都可以走蛇形线。主要看要求是什么了。

设计的时候先把fanout好了,再根据要求调整。 蛇形线或者是绕 怎么着随你。

但注意:1 蛇形线的地拐角也不可以是直角,拐角长度一般我做6x线宽,蛇形线之间的airgap一般我做8x。

        2 咋说呢。。。比较难描述。。。不能把蛇形线做的根泡好的方便面一样。。。

网友:
    还有就是不要形成一个环路

楼主:
    学习啦,但还是想了解ALLEGRO蛇形走线的方法:
1。是不是先用Add connect (F6)走线,再用Delay tune来改为蛇形线呢?
    2。差分线能不能走蛇形线呢?如果能,可不可以讲讲怎么走啊?看了很多书没找着?

楼主:
    那么对一条要求要走蛇形线的鼠线,怎么设置后就可以按自已想走的方式进行蛇形走线呢?(注明不是先拉线,是直接把鼠线走成幅度与振宽按设置要求的蛇形线0

楼主:
    像下图这样的多方向蛇形线是怎么走的啊,如果用Add connect (F6)走线,再用Delay tune来改为蛇形线感觉好难控制啊

楼主:
    如果不是边走线边控制蛇形线的走法的话,而是拉好线再改,真的控制不了,当达不到要求时,还得重新拉线,再改,再拉线,再改。。。烦。。。有没有高招啊。。。。

网友:
    很少见过这种直接走出来的蛇形线。。。因为长度实在是不好控制了。
走蛇形线就市为了控制线长啦。
    实际操作中都是先连net 然后再做长度。

网友:
    differencal 可以走蛇形线,但是仍然和single一样,先拉线 然后使用delay tune命令。

注意右侧窗口 option选项卡里面的style 要选好 有三种都试试看就知道了。

下面是数值 都弄好了鼠标点在线上,框选你要做蛇形线的部分,长度振幅什么的都是这样控制的。

differencal的时候注意要把single trace mode取消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