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C_DRILL的问题

楼主(2008-11-02):
1 。NC_DRILL中图例符号有实际意义吗?把图例设置成不同的形式(如圆形和方形)对制板有影响吗?
        2。如果把钻孔的*.drl文件给厂家,那是否还需要建立钻孔图例的底片文件呢?
        各位高手赐教啊!!!

网友:
1.除了椭圆没多大影响
2.*.drl里面只有钻孔坐标没有钻孔大小吧?

网友:
要弄清楚nc_drill得目的,我們轉那個是爲了後面檢查用的。我們在check時候用cam350然後在350裏面需要曡層,就需要轉出來的*.drl欓來連接了,然後才能查short & open.
還有給板厰的一定要底片文件